图像处理的TI公司DSP

楼主(2013-02-18):
请问用哪款TI的DSP板做图像处理比较好,要可以和Matlab连接使用

楼主:
且可通过Real Time Work Shop工具箱自动生成代码

网友A:
如果只看图像处理,建议还是DM642EVM.

网友B:
帮顶 这个不晓得

网友C:
所谓看菜吃饭,量体裁衣,请把你的要求明确一下.

网友C:
你的用途是什么样的,分别有什么样的指标要求?
然后才好推荐器件的.

楼主:
这个,还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

网友D:
看你的算法需求了,
目前最高的就是DM8168,定浮两用超强DSP;
浮点的例如L138,
定点的例如DM6437,带ARM核的DM6446

楼主:
哦,大体知道了

楼主:
多谢几位大侠了,我再确定一下

网友E:
我暂时还没用到,不过先顶起了,顺便跟楼上的高手学习下的

网友F:
楼主可以考虑用TMS320C6000系列啊……。

网友G:
6678 是真的可以选择的

网友G:
8个核 1g的处理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