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问题

楼主(2013-02-18):
打算买示波器,对示波器的关键参数不懂。

请问:

1、带宽50M,是不是如果信号的频率超过50MHz示波器就捕捉不到了,或者是显示不完整了什么的。

2、采样率1G的采样率什么概念。

我平时测得波形,频率最多都不超50MHz,我买个70M带宽的示波器是不是就够用了呢。

网友A:
举例子:
1)50M带宽测量一个10MHz的方波。方波用傅里叶展开为正弦,10MHz + 30MHz + 50MHz + ....因此50MHz带宽看到的方波略显圆滑,50MHz以上的谐波全部不能测量了。
2)方波里面有一个小毛刺,用捕获方式测量,如果毛刺宽度小于1ns则捕获不到了(采样速率不够了),当然实际上还要有一些富余量。

实际上高带宽示波器在使用时,测量方法也很重要了,高频信号不是随意引出的,探头也麻烦。工作时,我有时候会自己问自己这么高的频率(100M附近)我能测量吗?——尽管一个 500MHz 带宽的示波器就在旁边。

网友B:
顶起来,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C:
如楼上,
50M指测试的正弦波不失真最大为50M,而非方波或其他波。
采样率或者你不用关心太多,带宽最重要。采样率结合重构算法构成系统带宽。

网友D:
我好象记得, 有家示波器厂家推荐,
选择示波器的带宽要满足 ≥ 最大被测信号频率的 3 倍.

网友E:
带宽跟你需要看多高频率的信号有关,如果你要看方波,那建议带宽是你需要看的方波频率的7倍或以上,否则就趋向正弦波;如果只看基波或正弦波,那带宽多少就能看多少频率的波形。
采样率应该跟波形显示的精细度有关吧,采样越高,波形细节越精细

网友F:
还有个关键参数:存储深度、

买示波器主要看手头上的银子有多少就买哪个档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