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为什么测得是低电平

楼主(2013-02-18):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IO口坏了

网友B:
也可能IO口设置不对···

网友C:
之前给别人调试软件,是PIC的,OSC的2个脚本来是接晶体电路,我改为内部RC,把这2个脚作GPIO使用,
无论无何不受控制。

网友D:
是不是把OSC的脚位搞错了?哈哈

网友E:
楼上说的很经典

网友F:
呵呵,亲身经历啊

网友G:
不是配置错了 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H:
首先看看是否有虚焊情况,再看配置,最后再是否芯片坏了。

楼主:
嗯,我按这个步骤缕一下

网友I:
换一个同型号芯片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