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另起一个帖子问问

楼主(2013-02-18):
除了集成电路和电阻别的呢?想知道,一直没顾得上学下

网友A:
无极性电容和钽电容命名方法为:封装+C
SMT独石电容命名方法为:RAD+引脚间距
电解电容命名方法为:RB+引脚间距/外径

网友B:
对,6032C表示封装为6032的电容封装
RAD0.2表示的是引脚间距为200mil的SMT独石电容封装
RB.2/.4表示引脚间距为200mil, 外径为400mil的电解电容封装

网友A:
二极管整流器件命名方法按照元件实际封装,其中BAT54和1N4148封装为1N4148

网友C:
晶体管命名方法按照元件实际封装,其中SOT-23Q封装的加了Q以区别集成电路的SOT-23封装,另外几个场效应管为了调用元件不致出错用元件名作为封装名

网友A:
晶振方面HC-49S,HC-49U为表贴封装,AT26,AT38为圆柱封装,数字表规格尺寸

网友B:
对,AT26表示外径为2mm,长度为8mm的圆柱封装

网友A:
贴片发光二极管命名方法为封装+D来表示
如:0805D表示封装为0805的发光二极管

网友D:
直插的呢

网友A:
直插发光二极管表示为LED-外径
如LED-5表示外径为5mm的直插发光二极管

网友E:
SIP+针脚数目+针脚间距来表示单排插针,引脚间距为两种:2mm,2.54mm
DIP+针脚数目+针脚间距来表示双排插针,引脚间距为两种:2mm,2.54mm

网友E:
如:SIP7-2.54表示针脚间距为2.54mm的7针脚单排插针
如:DIP10-2.54表示针脚间距为2.54mm的10针脚双排插针

楼主:
哦,多谢,明白啦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啊

网友F:
建议楼主搜索 "电子元件" 知识, 网上会有很多供学习的资料的

网友G:
都是高手啊

网友H:
对于初学者, 应该学会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和收集自己需要的资料。

网友I:
基础知识  一定要掌握好喔  基础很重要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