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电机

楼主(2013-02-18):
三相四线(无零线,有地线)系统,有可能三相电流都不同吗?一直以为是应该一样的,可是今天遇到了一个让我不解的现象。。。

网友A:
你的三项系统是三角接法还是星形接法

网友B:
什么现象?

网友C:
三相三,三相四都不一定一样,你找本书看看吧。

网友D:
嗯,三相四三相电流不但不一样,就是电流间夹角也不一定一样,三相间电压夹角是120度不变。
三相三的A、C相电流和B、C相电流也不一定一样,但UAB、UBC、UCA间夹角一样。

楼主:
一个系统供电三相200VAC,实测相电流是15A,15A,10A,没有零线,只有地线(黄绿线,接外壳)。这样是正常的吗?

网友E:
三相不平衡,很正常的现象

网友F:
负载不平衡的话,当然电流就会不一样。

网友G:
但是总的矢量和还是为零(自己去画三角形),否则就是漏电了:)

网友H:
短路2条线后,第三条线上有电流?

楼主:
那我再看看吧,多谢啦

网友I:
有可能会不一样  看你负载的情况

网友J:
可能是负载不一致   这是我的看法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一个系统供电三相200VAC,实测相电流是15A,15A,10A,没有零线,只有地线(黄绿线,接外壳)。这样是正常的 ...

你的是交流感应电机,

这种电机一般引出 6根线,分别对应三个线圈;

三相不平衡 肯定是 你的线接的有问题,

你可以上网搜搜 感应电机的6根线 接线方式,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L:
楼主说单片机控制三相电源,我还是有些不要太明白的

网友M:
这个一定会用到驱动电路的吧

网友N:
负载不一致导致电流不一样很正常啊!

网友O:
如果你的后级电路用电器单一,比如是接的三相电机之类的,如果电机没问题,三相应该是一致的,如果你的后级电路负载不单一,比如有两相接的变压器,还接电机之类的,肯定接变压器的那两相就大,就是负载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