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电流源问题

楼主:
这种电路如果电流源晶体管中有一个饱和(负载断开),那么它的的基极就从共用的基极参考电路上分享电流(这是为什么)。
下面是它的的改进电路

为何加个晶体管就可以改善这种情况?
本人菜鸟一枚,希望讲解详细,谢谢!

网友A(2013-02-18):
to LZ:

无论是否饱和,有一个“电流驱动”管就必分一杯羹,致使电流镜精度降低。下图通过附加的BJT对灌入”驱动“管的电流放大,即减小了对Ip的分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LZ:

无论是否饱和,有一个“电流驱动”管就必分一杯羹,致使电流镜精度降低。下图通过附加的BJT对灌入 ...

第一个问题我已经弄懂了谢谢!但是第二个问题还是有点不太懂。附加的BJT是一个射极跟随器吗?所以可以对电流进行放大,还有你所说的“驱动”管是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o LZ:

无论是否饱和,有一个“电流驱动”管就必分一杯羹,致使电流镜精度降低。下图通过附加的BJT对灌入 ...

to HWM,
第二个图增加的BJT是对应它上面那个BJT分出来的电流放大,放大倍数为1/Hfe,对Ip进行补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我已经弄懂了谢谢!但是第二个问题还是有点不太懂。附加的BJT是一个射极跟随器吗?所以可以对 ...

附加的是BJT是共集组态,不过这里不是作为“射随”之用。所谓“驱动”管就是右边的那两个电流输出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o HWM,
第二个图增加的BJT是对应它上面那个BJT分出来的电流放大,放大倍数为1/Hfe,对Ip进行补偿? ...

是对Ip分出的一部分电流放大。这里不存在对Ip补偿的说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对Ip分出的一部分电流放大。这里不存在对Ip补偿的说法。

请问下面那个PNP管是不是用来保护右上的两个管子啊,平时是截止状态

网友D:
如果真是因此而加设那个管子的话,那么
1.晶体管集极开路,其BE结VA特性曲线会陡峭许多。无论直流和微分电阻都会大大减小,从而吸纳多得多的电流,破坏镜流关系
2.新加BJT扩展了驱动电流β倍,可以有条件允许被更多“分享”。该性质符合了“射随器”特征,但不宜也不必那么称之
3.实际中,同时驱动多个恒流源时,为保证必要精度,总会增加这个BJT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面那个PNP管是不是用来保护右上的两个管子啊,平时是截止状态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