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贴】Allegro封装命名要注重可搜索性

楼主(2013-02-18):
 在封装的命名上,特别是在pcb layout软件allegro里面,封装命名要注重可搜索性,pcb设计培训这里说的可搜索性是指window对文件的排列,我们知道封装在allegro里面里面以.dra结尾,如果零件过多,就要想办法好找。
  比如,零件IC,tssop48,12X20mm,高1.2mm,pitch-0.5mm
  命名1:tssop48-12X20x1_2-p0_5
  命名2:IC48TSSOP-12X20x1_2-p0_5
  显然,第二种方法很容易找到,先找IC,然后看有48pin的,这样零件再多也不怕,第一种命名,pcb
  layout培训如果记不清是tssop,还是ssop,那样找起来相当费劲。
  PCB元件封装库命名
  1、集成电路(直插)
  用DIP-引脚数量+尾缀来表示双列直插封装
  尾缀有N和W两种,用来表示器件的体宽
  N为体窄的封装,体宽300mil,引脚间距2.54mm
  W为体宽的封装, 体宽600mil,引脚间距2.54mm
  如:DIP-16N表示的是体宽300mil,引脚间距2.54mm的16引脚窄体双列直插封装
  2 、集成电路(贴片)
  用SO-引脚数量+尾缀表示小外形贴片封装
  尾缀有N、M和W三种,用来表示器件的体宽
  N为体窄的封装,体宽150mil,引脚间距1.27mm
  M为介于N和W之间的封装,体宽208mil,引脚间距1.27mm
  W为体宽的封装, 体宽300mil,引脚间距1.27mm
  如:SO-16N表示的是体宽150mil,引脚间距1.27mm的16引脚的小外形贴片封装
  若SO前面跟M则表示为微形封装,体宽118mil,引脚间距0.65mm
  3、电阻
  3.1 SMD贴片电阻命名方法为:封装+R
  如:1812R表示封装大小为1812的电阻封装
  3.2 碳膜电阻命名方法为:R-封装
  如:R-AXIAL0.6表示焊盘间距为0.6英寸的电阻封装
  3.3 水泥电阻命名方法为:R-型号
  如:R-SQP5W表示功率为5W的水泥电阻封装
  4、电容
  4.1 无极性电容和钽电容命名方法为:封装+C
  如:6032C表示封装为6032的电容封装
  4.2 SMT独石电容命名方法为:RAD+引脚间距
  如:RAD0.2表示的是引脚间距为200mil的SMT独石电容封装
  4.3 电解电容命名方法为:RB+引脚间距/外径
  如:RB.2/.4表示引脚间距为200mil, 外径为400mil的电解电容封装

楼主:
5、二极管整流器件
  命名方法按照元件实际封装,其中BAT54和1N4148封装为1N4148
  6 、晶体管
  命名方法按照元件实际封装,其中SOT-23Q封装的加了Q以区别集成电路的SOT-23封装,另外几个场效应管为了调用元件不致出错用元件名作为封装名
  7、晶振
  HC-49S,HC-49U为表贴封装,AT26,AT38为圆柱封装,数字表规格尺寸
  如:AT26表示外径为2mm,长度为8mm的圆柱封装
  8、电感、变压器件
  电感封封装采用TDK公司封装
  9、光电器件
  9.1 贴片发光二极管命名方法为封装+D来表示
  如:0805D表示封装为0805的发光二极管
  9.2 直插发光二极管表示为LED-外径
  如LED-5表示外径为5mm的直插发光二极管
  9.3 数码管使用器件自有名称命名
  10、接插
  10.1 SIP+针脚数目+针脚间距来表示单排插针,引脚间距为两种:2mm,2.54mm
  如:SIP7-2.54表示针脚间距为2.54mm的7针脚单排插针
  10.2 DIP+针脚数目+针脚间距来表示双排插针,引脚间距为两种:2mm,2.54mm
  如:DIP10-2.54表示针脚间距为2.54mm的10针脚双排插针
  10.3 其他接插件均按E3命名

网友A:
感谢参加活动,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参加活动,谢谢啦

猴哥活动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