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贴】带状线为什么不能跨越别的电源分割块?

楼主(2013-02-18):
问:对于有完整的平面的微带线,带状线为什么不能跨越别的电源分割块?如1.5v供电的走线要经过3.3v的电源分割块下方的走线层,本人认为地平面提供了很好的返回回路,阻抗也不存在不连续问题,难道此返回电流会影响所跨越电源,
  答:(albertw)
  要是只把地层当镜像面,那信号线跨越电源层的缝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只要别跨越地层的缝就行
  如果电源层也很完整,只是要把另外一根电源线从信号层走过去,那似乎更没什么问题
  我想你说的走线不能跨越电源分割块的说法,指的是在电源层也被当成某一层信号的镜像面的时候,这时候如果信号线跨电源层的缝走,跟跨地层的缝走是一个道理,都会导致回路面积增大
  答:(winworm)
  对于跨越平面分割,微带比带状(在一个参考面完整的情况下)要严重得多,尤其是跨沟比较宽的时候,对信号的质量影响大,因为在微带线在跨越区没有参考面,有很大的阻抗不连续,严重的反射,大的电磁辐射(因为没有参考面的束缚,电磁场会非常自由),而带状线还有一个完整的参考面,阻抗也会不连续,但是反射不大,有少量的电磁辐射,回流经过跨越区的时候,会绝大部分转移到剩下的一个参考面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谢谢

不客气,太不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