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贴】如何去掉protel原理图的背景色并导入word中

楼主(2013-02-18):
 直接将原理图复制后粘贴到Word中时,会出现两种情况

  1. protel整张页面都复制过来了,且电路图有可能很小。

  2. 背景的颜色也被复制过来了,protel中默认背景颜色为灰色,复制到Word中很不好看。

  按照以下方法和步骤做,将会得到一张漂亮的电路图在你的Word中

  方法一:

  在原理图界面点击Tools(工具) --- Preferences(优选项)... --- 选择Graphical Editing (图形编辑)--- 把Add Template to pboard (添加模板到剪贴板)前面的勾去掉。在复制时,就是只复制原理图,而没有带上背景颜色和图框。

  方法二:

  (一)对于protel 99SE版本

  在原理图点击右键,选择Document Options...【其实完全和以下的(二)protel dxp版本相同】请参看(二)。

  (二)对于protel dxp版本

  ①protel dxp原理图界面中

  点击右键 --- Document Options... --- Sheet Options --- 双击Option Color --- 在Basic中选择白色(序号为233)---OK

  ②选中整张电路图(可以用快捷键Ctrl+A)--- Edit --- copy --- 此时鼠标上多了一个十字 --- 在页面任意处点击一下左键(一定要点击,否则没有复制上)。

  ③Word中

  右键 --- 粘贴

  ④视图 --- 工具栏 --- 图片(要打钩)

  ⑤点击图片(此时有黑点围住图片)--- 点击裁剪工具(如下图)--- 把鼠标指到图片的黑点上点击左键不放,向图片中心移去,就可以裁剪图片了---

  再点击黑点将图片拉大就完成了

网友A:
感谢参加活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参加活动啊

活动不错,板卡太少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活动不错,板卡太少啦

我没有那么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那么多啊

必须多才行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那么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和尚哥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和尚哥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鞠躬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鞠躬么??

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的

哈哈,我喜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