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贴】PCB单层或双层板如何小辐射

楼主(2013-02-18):
  出于成本考虑,在一般民用设备中都使用单层或双层印刷线路板。随着数字脉冲电路广泛应用,单层板和双层板的电磁兼容问题越来越突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因是信号回路面积过大,不仅产生了较强的电磁辐射,而且使电路对外界干扰敏感。要改善线路的电磁兼容性,最简单的方法是减小关键信号的回路面积。 关键信号:从电磁兼容的角度考虑,关键信号主要指产生较强辐射的信号和对外界敏感的信号。能够产生较强辐射的信号一般是周期性信号,如时钟或地址的低位信号。对干扰敏感的信号是指那些电平较低的模拟信号。 减小回路面积的方法:一种简单的方法是在关键信号线边上布一条地线,这条地线应尽量靠近信号线。这样就形成了较小的回路面积,减小差模辐射对外界干扰的敏感度。当信号线的旁边加一条地线后,就形成了一个面积最小的回路,信号电流肯定会取道这个回路,而不是其它地线路径。 如果是双层线路板,可以在线路板的另一面,紧靠近信号线的下面,沿着信号线布一条地线,一线尽量宽些。这样形成的回路面积等于线路板的厚度乘以信号线的长度。 另外,双层板应毫无例外地使用地线网格,以减小地线的阻抗。当使用了地线网格后,信号线的邻近总会有一条地线,形成较小的回路面积。并且在布线时,应尽量使关键线靠近地线。只有对特别关键的线(产生很强辐射或特别敏感)。才需要在紧靠信号线的地方设置地线。

网友A:
感谢参加我的活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