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小常识

楼主(2013-02-18):
谁有,简单的,普及一下呗

网友A:
开关电源是一种电压转换电路,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升压和降压,广泛应用于现代电子产品。因为开关三极管总是工作在 “开” 和“关” 的状态,所以叫开关电源

网友B:
开关电源实质就是一个振荡电路,这种转换电能的方式,不仅应用在电源电路,在其它的电路应用也很普遍,如液晶显示器的背光电路、日光灯等。

网友A:
与变压器相比具有效率高、稳性好、体积小
开关电源简化图
等优点,缺点是功率相对较小,而且会对电路产生高频干扰,电路复杂不易维修等。

网友C:
开关电源的种类也有很多:包括军用开关电源,医疗开关电源等等。

网友C:
谈开关电源之前,先熟悉一下变压器反馈式振荡电路,能产生有规律的脉冲电流或电压的电路叫振荡电路,变压器反馈式振荡电路就是能满足这种条件的电路;

网友B:
它于基本放大电路与一个反馈回路组成,其中C2、L1组成一个并联谐振选频电路,在电路通电的瞬间VT导通,此时在C2、L1组成的并联谐振电路上产生非常丰富的谐波

网友B:
当外加频率和并联谐振电路的固有频率相等时,电路进入振荡状态,并通过L3反馈到VT的基极进一步放大,最终形成有规律的脉冲电流或电压输出到负载RL上。

网友D:
开关电源就是围绕变压器反馈式振荡电路而设计,只不过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保护和控制电路

网友D:
我们可以用分析振荡电路的方法来分析开关电源。

网友E:
楼上几位知道的真多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上几位知道的真多啊

这些都是很基础的知识.
如果有兴趣, 建议楼主
认真看一看本版里的电源视频教程.
或者找本书, 好好地啃一啃.

网友G:
呵呵   学习了一下  楼上好像是一个人  呵呵

网友H:
楼上有什么好书推荐吗!!!我现在在做开关电源测试与维修

网友I:
T叔书库里有.<图灵+开关电源手册+631页+43.6M+清晰书签版>,<实用开关电源设计+213页+14.7M+高清书签版>,<新型单片开关电源的设计与应用>等,去下载吧.

网友J:
2#一句话总结了概要,16#的资料很好的,我收下

网友K:
ti 官方有许多的应用手册  可以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