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multisim如何添加仿真模型?

楼主(2013-02-19):
从ADI公司网站下载了一个仿真模型AD9283BRS.ibs,不知怎样添加到multisim元件库,请高手赐教!下面这个仿真模型的含义是什么?请高手解答!
|==============================================================================|
|                 This file is an IBIS representation of the                   |
|                               analog devices                                 |
|                       AD9283-50/80/100  (valid for all 3 grades)             |
|                                                                              |
|=================== Header Section -------------------------------------------|
|***************************************************************************
[IBIS Ver] 3.2
[File Name] ad9283brs.ibs
[File Rev] 1.0
[Source]    This file originated at Analog Devices. DLK
[Date] 11-10-2005
[Notes] Quality Check Passes IBIS Checker.
[Disclaimer]
|        This IBIS model is provided "AS IS, Where IS, AND WITH NO
|        WARRANTY OF ANY KINND EITHER EXPRESSED OR IMPLIED, INCLUDING
|        BUT NOT LIMITED TO ANY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CHANTABILITY
|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        In no event will Analog Devices be liable for special, colloateral,
|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 connection with or
|        arising out of the use of this IBIS model. Analog Devices reserves
|        the right to make changes to the products and IBIS models without
|        prior notice.
[Copyright]    copyright (c)2005 Analog Devices, All rights reserved.
|***************************************************************************
[Component] AD9283
[Manufacturer] Aanalog Devices
[Package]
|Variable typ       min       max
R_pkg  0.015ohms     NA       NA
L_pkg  1.5nH         NA       NA
C_pkg  .30pF         NA       NA
[Pin] signal_name  model_name  R_pin  L_pin  C_pin
1       PWRDN   INPUT1     0.015   1.5E-09 3E-13
2       VREFOUT NC         0.015   1.5E-09 3E-13
3       VREFIN  NC         0.015   1.5E-09 3E-13
4       GND     GND        0.015   1.5E-09 3E-13
5       VD      POWER      0.015   1.5E-09 3E-13
6       AIN     NC         0.015   1.5E-09 3E-13
7       AIN/    NC         0.015   1.5E-09 3E-13
8       VD      POWER      0.015   1.5E-09 3E-13
9       GND     GND        0.015   1.5E-09 3E-13
10      ENCODE  CLK        0.015   1.5E-09 3E-13
11      D7(MSB) OUTPUT1    0.015   1.5E-09 3E-13
12      D6      OUTPUT1    0.015   1.5E-09 3E-13
13      D5      OUTPUT1    0.015   1.5E-09 3E-13
14      D4      OUTPUT1    0.015   1.5E-09 3E-13
15      VDD     POWER      0.015   1.5E-09 3E-13
16      GND     GND        0.015   1.5E-09 3E-13
17      D3      OUTPUT1    0.015   1.5E-09 3E-13
18      D2      OUTPUT1    0.015   1.5E-09 3E-13
19      D1      OUTPUT1    0.015   1.5E-09 3E-13
20      D0(LSB) OUTPUT1    0.015   1.5E-09 3E-13
|---------------------------------------------------------------
[model] CLK
Model_type Terminator
C_comp 4pF NA NA
[Rpower] 3.8k NA NA
[Rgnd]   3.8k NA NA
| variable typ    min    max
[Voltage Range] 3.000V NA NA
[GND Clamp Reference] 0.000V NA NA
[POWER Clamp Reference] 3.000V NA NA
[GND Clamp]
| Voltage       I(typ)        I(min)        I(max)
-2.993117094    -0.006256032  NA      NA
-2.724680424    -0.004808355  NA      NA
-2.40855455     -0.00413622   NA      NA
-2.092920303    -0.00363167   NA      NA
-1.821042299    -0.0032973    NA      NA
-1.506391406    -0.0028684    NA      NA
-1.235004902    -0.0025526    NA      NA
-0.96           -0.002274921  NA      NA
-0.602261543    -0.001913002  NA      NA
-0.331858397    -0.001654488  NA      NA
-0.016224189    -0.0013158    NA      NA
0.301376611     -0.00097368   NA      NA
0.617010832     -0.000775541  NA      NA
1.068338275     -0.000517027  NA      NA
1.431661725     -0.000417027  NA      NA
5.905604839      0            NA      NA
[POWER Clamp]
5.993117094    0             NA      NA
0              0             NA      NA
-1              5.17027E-05   NA      NA
-1.461160183    0.000155108   NA      NA
-1.506391525    0.000258514   NA      NA
-1.550147533    0.00113746    NA      NA
-1.593903542    0.001757893   NA      NA
-1.638643265    0.002481732   NA      NA
-1.681907654    0.003464084   NA      NA
-1.726155281    0.004291328   NA      NA
-1.769911289    0.005635599   NA      NA
-1.813667774    0.006566248   NA      NA
-1.856932163    0.00791052    NA      NA
-1.900196552    0.009461602   NA      NA
-1.943953037    0.010909279   NA      NA
-1.986725807    0.012718875   NA      NA
-2.029498577    0.014269957   NA      NA
-2.072271347    0.016234662   NA      NA
-2.114060879    0.018199366   NA      NA
-2.15634203     0.019957259   NA      NA
-2.19862318     0.02223218    NA      NA
-2.241396427    0.02430029    NA      NA
-2.283185959    0.026471805   NA      NA
-2.324975491    0.028953537   NA      NA
-2.367256641    0.031176755   NA      NA
-2.408554554    0.033658486   NA      NA
-2.452310562    0.036088515   NA      NA
-2.493116856    0.03867365    NA      NA
-2.533923149    0.041362196   NA      NA
-2.5762043      0.043895628   NA      NA
-2.617010593    0.046635874   NA      NA
-2.658800602    0.049324416   NA      NA
-2.699606895    0.052012961   NA      NA
-2.741396427    0.054960016   NA      NA
-2.78269434     0.057751965   NA      NA
-2.823500633    0.060440507   NA      NA
-2.865781784    0.063335858   NA      NA
-2.905604839    0.066127807   NA      NA
|---end clk model-------------------------------------------------
[Model] INPUT1
Model_type Input
Vinl = 0.8
Vinh = 2.0
C_comp 4pF NA NA
| variable typ    min    max
[Voltage Range] 3.000V NA NA
[GND Clamp Reference] 0.000V NA NA
[POWER Clamp Reference] 3.000V NA NA
[GND Clamp]
| Voltage       I(typ)        I(min)        I(max)
-2.988692284    -0.009823522   NA    NA
-2.586037397    -0.006928168   NA    NA
-2.270403147    -0.005894113   NA    NA
-2              -0.004963463   NA    NA
-1.59439528     -0.00413622    NA    NA
-1.37500889     -0.003722598   NA    NA
-1.125          -0.003360678   NA    NA
-0.90214354     -0.002998759   NA    NA
-0.600786626    -0.002585137   NA    NA
-0.556047201    -0.002540245   NA    NA
-0.285152406    -0.002223218   NA    NA
-0.014749262    -0.001961299   NA    NA
0.030973451     -0.001913002   NA    NA
1.025565386     -0.000982352   NA    NA
2.019665718     -0.000361919   NA    NA
2.741887808     -0.000103405   NA    NA
2.787118912     -0.000103405   NA    NA
2.878564358      0             NA    NA
4.869714737      0             NA    NA
[POWER Clamp]
3              0             NA    NA
-0.149950743    0             NA    NA
-0.195181847    0             NA    NA
-0.285152435    5.17027E-05   NA    NA
-0.375614643    0.000103405   NA    NA
-0.510816097    0.001034055   NA    NA
-0.597345114    0.003308976   NA    NA
-0.67453289     0.012770577   NA    NA
-0.744837761    0.027092237   NA    NA
-0.84414935     0.053305529   NA    NA
-0.940511227    0.082052253   NA    NA
-1.034414768    0.112039849   NA    NA
-1.158308983    0.153402045   NA    NA
-1.28269434     0.194040403   NA    NA
-1.450639153    0.256832344   NA    NA
-1.587600727    0.309520886   NA    NA
-1.700697975    0.360089619   NA    NA
-1.909714737    0.450107912   NA    NA
|--end clk model----------------------------------------------------------
[MODEL] OUTPUT1
|model copied from AD9214 that uses the same output cell.
Model_type      Output
Polarity        Non-Inverting
Vmeas =   1.500V
Cref  =   5.000pF
Rref  =   10.000kOhm
Vref  =   0.000V
|                        typ         min         max
C_comp                  3.000pF     2.000pF    4.000pF
[Voltage Range]         3.00V      2.70V      3.30V
[Pulldown]
| Voltage       I(typ)        I(min)        I(max)
-3      -0.03       NA      NA
0       0             NA      NA
0.1     0.001149      NA      NA
0.2     0.002276      NA      NA
0.3     0.003381      NA      NA
0.4     0.004464      NA      NA
0.5     0.005525      NA      NA
0.6     0.006564      NA      NA
0.7     0.007581      NA      NA
0.8     0.008576      NA      NA
0.9     0.009549      NA      NA
1       0.0105        NA      NA
1.2     0.012336      NA      NA
1.4     0.014084      NA      NA
1.6     0.015744      NA      NA
1.8     0.017316      NA      NA
2       0.0188        NA      NA
2.2     0.020196      NA      NA
2.4     0.021504      NA      NA
2.6     0.022724      NA      NA
2.8     0.023856      NA      NA
3       0.0249        NA      NA
4       0.0288        NA      NA
6.6      0.03         NA      NA
|   end pulldown
[Pullup]
| Voltage       I(typ)        I(min)        I(max)
6.6     -0.035  NA      NA
3.1     -0.0252 NA      NA
3       -0.025  NA      NA
2.9     -0.0247 NA      NA
2.8     -0.0241 NA      NA
2.7     -0.0234 NA      NA
2.6     -0.0228 NA      NA
2.5     -0.0221 NA      NA
2.4     -0.0214 NA      NA
2.3     -0.0207 NA      NA
2.2     -0.02   NA      NA
2.1     -0.0192 NA      NA
2       -0.0184 NA      NA
1.9     -0.0176 NA      NA
1.8     -0.0168 NA      NA
1.7     -0.0159 NA      NA
1.6     -0.0151 NA      NA
1.5     -0.0142 NA      NA
1.4     -0.0133 NA      NA
1.3     -0.0124 NA      NA
1.2     -0.0115 NA      NA
1.1     -0.0106 NA      NA
1       -0.0097 NA      NA
0.9     -0.0087 NA      NA
0.8     -0.0078 NA      NA
0.7     -0.0068 NA      NA
0.6     -0.0059 NA      NA
0.5     -0.0049 NA      NA
0.4     -0.0039 NA      NA
0.3     -0.0029 NA      NA
0.2     -0.0019 NA      NA
0.1     -0.0009 NA      NA
0       0       NA      NA
-3      0.025   NA      NA
-5      0.05    NA      NA
|  end pullup
[GND Clamp]
| Voltage       I(typ)        I(min)        I(max)
   -3.300V     -165.078mA       NA      NA
-974.347mV     -17.211mA       NA      NA
-941.645mV     -15.387mA       NA      NA
-922.512mV     -14.336mA       NA      NA
-820.387mV      -9.004mA       NA      NA
-787.447mV      -7.422mA       NA      NA
-768.177mV      -6.539mA       NA      NA
-755.384mV      -5.973mA       NA      NA
-722.395mV      -4.602mA       NA      NA
-716.308mV      -4.365mA       NA      NA
-703.098mV      -3.868mA       NA      NA
-683.301mV      -3.175mA       NA      NA
-663.993mV      -2.565mA       NA      NA
-659.492mV      -2.433mA       NA      NA
-626.485mV      -1.587mA       NA      NA
-607.177mV      -1.197mA       NA      NA
-601.573mV      -1.098mA       NA      NA
-568.566mV    -634.920uA       NA      NA
-549.259mV    -448.833uA       NA      NA
    0.000V        0.000A        NA      NA
    3.300V        0.000A        NA      NA
    6.600V        0.000A        NA      NA
[POWER Clamp]
6.90000V   0.00000A          NA     NA
6.60000V   0.00000A          NA     NA
6.30000V   0.00000A          NA     NA
300.000mV   0.00000A         NA     NA
0.00000V   0.00000A          NA     NA
-226.425mV   0.00000A        NA     NA
-300.000mV   0.00000A        NA     NA
-401.900mV   0.00000A        NA     NA
-477.900mV   0.00000A        NA     NA
-579.000mV   0.00000A        NA     NA
-609.040mV   0.00000A        NA     NA
-700.600mV   6.52725uA       NA     NA
-761.300mV   10.8545uA       NA     NA
-884.625mV   4.77423mA       NA     NA
-918.000mV   6.06332mA       NA     NA
-1.01880V   13.6408mA        NA     NA
-1.07950V   20.6457mA        NA     NA
-1.24160V   39.3523mA        NA     NA
-1.32230V   48.6651mA        NA     NA
-2.70000V   207.654mA        NA     NA
-3.30000V   276.894mA        NA     NA
-3.90000V   346.135mA        NA     NA
[Ramp]
|              typ          min        max
dV/dt_r     1.8V/.75ns      NA         NA
dV/dt_f     1.8V/.90ns      NA         NA
R_load=1k
|---end ouput1 model----------------------------------------------------------

[End]

网友A:
给个教程,看看楼主有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教程,看看楼主有用不。

谢谢啊!按这个教程做过,但是报仿真模型错误。能说说这个仿真模型(AD9283BRS.ibs)的含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按这个教程做过,但是报仿真模型错误。能说说这个仿真模型(AD9283BRS.ibs)的含义吗? ...

能把你做的模型发上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把你做的模型发上来吗?

欢迎高手帮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你做的模型发上来吗?

这个模型不是我做的(我不会啊),是在ADI公司网站上下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把你做的模型发上来吗?

帮下面的兄弟看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型不是我做的(我不会啊),是在ADI公司网站上下载的。

我以为你按照这个教程做的仿真模型有问题呢,ADI的这个模型貌似是用pads的HyperLynx仿真用的。你用其中的 IBIS 数据做一个multisim的仿真模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你按照这个教程做的仿真模型有问题呢,ADI的这个模型貌似是用pads的HyperLynx仿真用的。你用其中的 ...

:L模型文件里面的数据含义搞不懂,你能教教我怎样用其中的 IBIS 数据做一个multisim的仿真模型?在载入仿真模型文件这一步,我是把“AD9283BRS.ibs”文件内容复制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下面的兄弟看一下啊

谢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那你把你做的模型和电路发上来看一下。我也没用过这个器件,先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不客气,是夸我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是夸我不?

必须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你做的模型和电路发上来看一下。我也没用过这个器件,先看一下。 ...

网友D:
直接复制那段英文字母就应该可以   模拟仿真只是把器件抽象  用语言表达的  你直接复制语言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接复制那段英文字母就应该可以   模拟仿真只是把器件抽象  用语言表达的  你直接复制语言就ok ...

你会这个兄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会这个兄弟?

大概会一点点

网友B:
;P兄弟,是我的好兄弟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兄弟,是我的好兄弟啊

我呢?猴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呢?猴哥

你也是

网友F(2013-06-30):
非常感谢,不粗o

网友G(2015-01-22):
哥们,我想问一下能将IBIS模型转换成SPICE模型用于仿真,我现在也想仿真一个处理器的芯片,但只有IBIS模型,我该怎么操作,如果有资料的话,可以共享一下,谢谢哥们了。

网友H(2016-04-20):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怎么把.ibs文件导入到Multisim中去,是TI的D触发器。

网友(2016-11-23):
大神们,我用multisim导入从美芯公司官网下载的模型,但是导入完仿真之后出现了问题,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I:
学习中!还是有点不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