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出现这种波形是什么个情况?

楼主(2013-02-19):
(无正文)

网友A:
比较器产生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产生自激。

谢谢。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稍加一点点正反馈,使比较器带有施密特输入性质。这将使输出不是在两个输入信号相等时翻转,而是在两个信号之差超过滞回电压时翻转,因此会造成比较误差。
如果不允许这样做,那只能从源头上解决。通常比较器产生自激是由于布线不合理或电源退耦不好引起的。但要改变布线或改善电源退耦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稍加一点点正反馈,使比较器带有施密特输入性质。这将使输出不是在两个输入信号相等时翻转, ...

太感谢了,回答这么全,我再去查下资料,争取把问题解决!

网友B:
在比较器输入负(IN-)和输出(Out)之间加一个100pF的电容,可以消除比较器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比较器输入负(IN-)和输出(Out)之间加一个100pF的电容,可以消除比较器自激。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