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INC12采样范围为何会那么小

楼主:
问题:将采样后的值读取显示后发现,当输入电压在2.4-3.6V间,值才和电压呈现线性关系,大于3.6V值在0X07FF左右波动,小于2.4V得到的是0XFFFF左右?搞了一个下午没搞明白,所以来问问,之前在公司不能上传图片,下面是我的一些配置,请大虾们帮我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咯(我用的是CY8C24894)。。

网友A(2013-02-20):
将全局变量里面的 Analog Power 改成 SC On/ Ref High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全局变量里面的 Analog Power 改成 SC On/ Ref High 试试

谢谢啊 改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楼上查收收件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查收收件箱

:)可以咯,我发现原来ADCINC12的结果是带符号的,把结果加上0X0800就行咯。

网友A:
晕,是的呀 ADCINC 12 的输出格式是补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是的呀 ADCINC 12 的输出格式是补码。

粗心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