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如何插入其他芯片,原来的不改动

楼主(2013-02-19):
我有一个画好成型的PCB,现在我想改动一下,加入一个芯片,但是又不想改动原来的,请问怎么插入,求教,本人新手,水平特别菜,请大神们帮一下,谢谢

网友A:
养成良好的习惯,
修改原理图,生成网表,导入 修改PCB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从修改原理图开始。好的习惯终生受用!

网友C:
非常同意楼上两位的意见. 可以用更新 PCB 的办法自动更新网络

楼主:
谢谢,应经解决了,修改原理图后,更新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