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数据波形用数字滤波方法保留其直流部分

楼主(2013-02-19):
如下图, 此波形的直流部分在200左右,但波形上上下下的,我想将它滤波成在一直线上面,但是用IIR滤波后,虽然在一直线上面,但波形的直流部分就跑到0左右去了,请问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滤波器能滤直流吗?硬件或软件上有隔直的处理?

楼主:
可以,我用IIR滤波后波形确实在一直线上了,只不过是在0这条直线上,而我想它滤完波后在200这条直线上。

网友B:
IIR滤波都已经实现了,那就得到了直流和交流信号了,将直流信号求平均值再加上滤波之后的交流信号不就ok了嘛!

网友C:
是的,求平均值就可以得到 200 了

网友A:
你这个IIR明显应该是低通滤波器来着,按常理,滤波后只剩下直流信号(交流剩下多少,和你的滤波器参数有关),至于为什么滤波前后直流电平发生变化,可能是你的硬件或软件做了隔直处理。

楼主:
现在不知道直流信号啊,原始信号经滤波后得到交流信号。也就是说原始信号可能在200,300或400等左右,但是经过滤波后全部都是0左右。

网友A:
用IIR可能不好解决这个问题,对原曲线求均值的方法应该可以直接得到比较平的新曲线,如果你不存在延时的问题的话,每个点都可以用N个采样点之和/N来得到,N越大,曲线越平,但延时越大,N越小,曲线越不平(滤波效果差),但延时小,试下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IR可能不好解决这个问题,对原曲线求均值的方法应该可以直接得到比较平的新曲线,如果你不存在延时的问 ...

好的,谢谢,我试试,延时倒没关系,就是可能没那么多RAM来存。

网友D:
直接累加求平均值,这样最简单

网友D:
滤波器都是针对交流的,你IIR之后直流会归零,太正常太正常太正常太正常太正常太正常太正常太正常了

网友E:
数字滤波用FIR的简单一点吧,如果阶数高运算会比较慢啊

网友F:
把你设计的滤波器幅频曲线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