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防过冲保护电阻&传输线的阻抗匹配电阻

楼主(2013-02-19):
想不明白,如果在传输线上加了保护电阻(防止信号过冲),那不就意味着传输线的阻抗增加量了么。那这时,传输线的阻抗匹配怎么做呢?在源端再串联一个一样的电阻么?请大侠们,救救我~:'(

网友A:
只放一个就好了,同时就有阻抗匹配和防止信号过冲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放一个就好了,同时就有阻抗匹配和防止信号过冲的功能

但是防过冲电阻一般比较大,最少也要好几百欧姆,有的几K欧姆,但是阻抗匹配电阻一般就十几欧姆,阻抗匹配不上了,那该怎么办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防过冲电阻一般比较大,最少也要好几百欧姆,有的几K欧姆,但是阻抗匹配电阻一般就十几欧姆,阻抗匹 ...

传输线上没有什么几K的“防过冲保护电阻”之类的东西,通常是源端和负载端作阻抗匹配。也有在源端串个适当的(通常几十欧)电阻作阻尼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输线上没有什么几K的“防过冲保护电阻”之类的东西,通常是源端和负载端作阻抗匹配。也有在源端串个适 ...

      我好像有点想明白了,是不是这样:
    对于高频率信号的传输线,需要阻抗匹配,就不需要防过冲保护电阻了;而对于频率低的信号传输线,本身不需要做阻抗匹配,而这时往往有效电流会比较大,就需要加限流电阻(用来防止信号过冲)。
    同样是信号线,阻抗匹配电阻是针对频率高的传输线,用来防止信号的反射,而高频率信号线的电流往往较小;防过冲保护电阻是针对频率低的传输线,用来限流,而低频率信号线的电流往往较大。两者针对的信号频率范围不同。
    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C:
产生过冲的根本原因是传输线总有分布或寄生电感存在,串联电阻其实就是增加RLC谐振电路的阻尼R。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生过冲的根本原因是传输线总有分布或寄生电感存在,串联电阻其实就是增加RLC谐振电路的阻尼R。 ...

      我又有新问题了:比如FR4板材的PCB板上, 特性阻抗传输线另一个特性是:单位长度电容=3.3pF/inch,单位长度电容=8.3nH/inch。
    寄生电感肯定是和传输线成串联关系,但是寄生电容呢,它和传输线是什么关系(肯定不是串联,要不就隔直流了,那直流状态下,寄生参数可忽略的假设就错了)。可能是与寄生电感并联,或者一端与寄生电感并联另一端接地?我觉得前者可能性大一些,组成了一个LC选频电路,最后和R串联,即在谐振频率点传输线的阻抗最大,并向2测减小,所以对电流过冲(阶跃信号)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这样想对不对。。。
    既然忽略了寄生电容/电感的影响,我们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有点想明白了,是不是这样:
    对于高频率信号的传输线,需要阻抗匹配,就不需要防过冲保 ...

高频并不一定电流小,而低频也并不意味电流大,则取决于传输功率和电压。

高频下(严格应该是理解成线路尺寸和波长可以比拟),由于需考虑传输驻波比指标,故必须阻抗匹配。而低频下(应该理解成非高频),则可能注重考虑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