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公司单片机型号的困惑

楼主(2013-02-19):
ADUC的单片机 通常有两种后缀 PCBZ和BSZ,这两种后缀在性能表现上有什么差别,分别适用于什么样的场合。

看中了两款型号,ADUC848和ADUC836,这两种信号从参数上看差不多,但为什么836比848贵了快一半呢?
ADI公司单片型号表

楼主:
PCBZ和BSZ 是两种不同封装,性能一样,848和386在指令周期以及ADC的类型上是不同的。

网友A:
仔细看外设的区别
一般,模拟外设参数差别容易导致价格差距较大

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