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关于lm317电源设计

楼主(2013-02-19):
自己设计了个简易数控电源,但不知道电路设计实际工作有没有问题,请各位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
做出来就知道了。

网友B:
你的电源电路呢?
先不说你仿真的对不对, 首先一个完整的系统,怎么能少了电源电路呢?
另外,你有没有考虑317输出多少? 靠分压来反馈给单片机, 你输出9V以上 你算算反馈给单片机是几伏?能抗?
另外,建议搭实际电路来提高自己,protues 没法提高的

网友C:
注意负载的功率,要是功率大,输入输出压差大,那317就瞬间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源电路呢?
先不说你仿真的对不对, 首先一个完整的系统,怎么能少了电源电路呢?
另外,你有没有考虑317 ...

由于考虑到运放的最大输出只有十几伏左右,所以317的最大电压输出也只有十几伏。
输出分压后进入ADC也不会超出5伏。

网友D:
肯定不能按照你的意愿来工作的
洞洞板搭一搭就知道了,印象深刻点

网友E:
我现在毕业设计就是做稳压电源,自己搞个图出来,焊洞洞板上电一下就烧了, 伤心死了。

网友F:
理论与现实是有差距的,手工课上多练练!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源电路呢?
先不说你仿真的对不对, 首先一个完整的系统,怎么能少了电源电路呢?
另外,你有没有考虑317 ...

版主你好,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电路输入输出关系,我算了一下,是不是Vi(R2/R3+1)+V1=Uo,其中R1=R3,R2=R4,V1是R4端的输入,如果V1是负的电压,运放会输出吗?我算的公式正确吗?我想用这个方法补偿lm317在0~1.25V无法输出的问题。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