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25K80的IO口RC0,RC1,RC2不能实现高低电平翻转,怎么回事?

楼主(2013-02-19):
请问版主:1、PIC18F25K80的IO口RC0,RC1,RC2不能实现高低电平翻转,怎么回事?
                  2、CAN总线的不能实现接收中断怎么回事?源程序如下:
          #pragma  code low_vector=0x0018
void low_interrput(void)
{

     if(INTCONbits.TMR0IF)
       {
          _asm GOTO timer0_isr  _endasm
        }
        else
        {
                _asm GOTO  CAN_isr  _endasm
        }
}
#pragma  code
#pragma interruptlow  CAN_isr
void CAN_isr(void)
{
  //   if(PIR3&0x01==0x01)
        if(RXB0CONbits.RXFUL)
        {
                PIR3=0;                         //清接收中断标志
             RxMessage->StdId=((u16)RXB0SIDH<<3)|(RXB0SIDL>>5);

                RxMessage->DLC=RXB0DLC;
             RxMessage->Data0= RXB0D0;
                RxMessage->Data1=RXB0D1;

                RxMessage->Data2=RXB0D2;
                RxMessage->Data3=RXB0D3;
                RxMessage->Data4=RXB0D4;
                RxMessage->Data5=RXB0D5;
                RxMessage->Data6=RXB0D6;
                RxMessage->Data7=RXB0D7;
             can_receive_flag =1 ;
                RXB0CONbits.RXFUL=0;      //打开接收缓冲器来接收新信息
        }
//       if(PIR3&0x02==0x02)
     if(RXB1CONbits.RXFUL)
        {
                PIR3=0;                         //清接收中断标志
                RXB1CONbits.RXFUL=0;      //打开接收缓冲器来接收新信息
             RxMessage->StdId=((u16)RXB1SIDH<<3)|(RXB1SIDL>>5);

                RxMessage->DLC=RXB1DLC;
                RxMessage->Data0=RXB1D0;
                RxMessage->Data1=RXB1D1;
                RxMessage->Data2=RXB1D2;
                RxMessage->Data3=RXB1D3;
                RxMessage->Data4=RXB1D4;
                RxMessage->Data5=RXB1D5;
                RxMessage->Data6=RXB1D6;
                RxMessage->Data7=RXB1D7;
               can_receive_flag =1 ;
        }
}

//***************************
// CAN初始化 (Fosc/TQ)/(2*Fbus)=(BRP+1)
//***************************
void CAN_100k_INIT(void)
{
    int a=0 ;
      CANCON=0X80; //设置配置模式
      while( CANSTAT&0X80==0) ;   //等待进入配置模式
   // Init device specific hardware for CAN
      ECANCON =0X00;            //扩展模式,扩展接收buffer0
        CIOCON = 0x20;                      //设置IO口为CAN模式
        LATBbits.LATB2 = 1;
        TRISBbits.TRISB2 = 0;
        TRISBbits.TRISB3 = 1;
        LATBbits.LATB5 = 1;
       TRISBbits.TRISB5 = 0;
        PORTBbits.RB5 = 0;

       BRGCON1 =0x04 ;//SJW =1TQ;BRP=4;(100K)
       BRGCON2 =0XB1; //随意编程,总线采样1次,SP1 =7TQ,PRS =2TQ
       BRGCON3 =0X05; //SP2 =6TQ,不使能CAN BUS WAKEUP
       RXB0CON =0X00;  //只接受过滤器匹配的ID号信息
          RXB1CON =0X00;  //只接受过滤器匹配的ID号信息

          RXB0SIDH=0X00; //设置接收缓冲器0 的标识符
        RXB0SIDL=0X00;
        RXB0DLC=0X00; //设置接收缓冲器0 的数据区长度
        RXB0D0=0X00; //初始化接收缓冲器0 的数据区数据
        RXB0D1=0X00;
        RXB0D2=0X00;
        RXB0D3=0X00;
        RXB0D4=0X00;
        RXB0D5=0X00;
        RXB0D6=0X00;
        RXB0D7=0X00;
        RXF0SIDH=0x575>>3;//初始化接收滤波器0 和接收屏蔽,
        RXF0SIDL=(0x575&0X07)<<5&0xf7;
       RXF1SIDH=0x621>>3;//初始化接收滤波器0 和接收屏蔽,
        RXF1SIDL=(0x621&0X07)<<5&0xf7;
        RXF2SIDH=0x5c1>>3;;//初始化接收滤波器0 和接收屏蔽,
        RXF2SIDL=(0x5c1&0X07)<<5&0xf7;
        RXF3SIDH=0x470>>3;//初始化接收滤波器0 和接收屏蔽,
        RXF3SIDL=(0x470&0X07)<<5&0xf7;
        RXF4SIDH=0x635>>3;//初始化接收滤波器0 和接收屏蔽,
        RXF4SIDL=(0x635&0X07)<<5&0xf7;
        RXF5SIDH=0x527>>3;//初始化接收滤波器0 和接收屏蔽,
        RXF5SIDL=(0x527&0X07)<<5&0xf7;

        RXM0SIDH=0xff ;//0Xff;
        RXM0SIDL=0xff;//0Xff;
       RXM1SIDH=0xff;//0Xff;
        RXM1SIDL=0xff;//0Xff;

        CANCON=0X00; //设置CAN为正常自监听操作模式
        while(CANSTAT!=0){;}

        PIE3=0X03; //使能接收缓冲器0 的接收中断
        IPR3=0X00; //接收缓冲器0 的接收中断为最高优先级

PIR3=0X00; //初始化CAN的中断,清所有中断标志

配置的使能缓冲器0和1中断,但是程序在仿真的过程中看寄存器PIE3却是0x02.明明写的时候0x03怎么变成0X02了,其他地方没有设置PIE3的。请高手们指点。

楼主:
知道的人帮帮忙啊,崩溃了!

楼主:
解决了第一个问题,RC0,RC1是TIMER的时钟输入IO。要在配置区里把#pragma config      SOSCSEL = DIG  就行了 。

网友A:
楼上正解,我调试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PIC单片机的IO口是复用的,很多种功能的复用,使用在使用前要进行配置,可以在源程序中配置,比如在初始化时

网友C(2013-06-05):
LZ能不能把PIC18F25K80的CANBUS程序分享出來呀。
谢谢了!

网友D:
的确是这样,RC0,RC1 一定要配置一下。

网友E(2013-08-05):
请问,有PIC18F25K80的can程序的代码参考么?

楼主:
代码都贴出来了啊

网友F(2015-05-07):
请问楼主配置位怎么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