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设计求助

楼主(2013-02-19):
求助,本人设计一个模拟放大电路,因为初来乍到,经验匮乏,电路设计出来后最终还有很多问题,恳请高手指点。
这个电路我想实现的功能是对输入信号进行500倍的无失真放大,信号的频响特性在20K-300K之间,后端我接了一个高通滤波器,方便对外来低频信号的滤除。现在有这样个问题,电路打起来后用示波器测量,无信号加入情况下,示波器显示有输出。请问这个是不是自激震荡,如果是,该怎么消除呢?恳请高手指点一二。
另外,|AF|这个量是什么含义,如何来理解它呢?

网友A:
每一极的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LM324和OP37搭配?
你倒底需要多大带宽?

楼主:
最后一级不是作为放大电路,而是作为一个高通滤波器设计的。本意是想放大部分和滤波部分互不干扰,不知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C:
第一级要开始考虑滤波和低增益,后面可继续放大

楼主:
追问一下自激震荡消除的方案,另外,书上说|AF|=1,ψA+ψF=nπ是产生自激震荡的条件,那我怎么才能观察他们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呢?

楼主:
multisim中负反馈电路AC分析的相位是环路相位特性吗,还是开环相位的相频特性?注:我用的是纯电阻网络

网友D:
你一级一级的看,每一级跟后级断开看看哪里引起的振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一级一级的看,每一级跟后级断开看看哪里引起的振荡

如果每一级断开都不振荡,那要如何办?maychang 问的问题,LZ不知道是否明白他的意思。

网友D:
maychang老师的意思是:
lm324的单位增益带宽是1.2M,OP37的是63M,这两个的组合让人觉得纳闷啊。

楼主:
我的想法:LM324不作为放大器使用,仅仅只放大1.5倍左右,主要放大有OP37来完成,这样就可以避免因为增益带宽积带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