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点频率

楼主(2013-02-19):
(无正文)

网友A:
“极点”是个复变函数的概念。你所给出的那个传递函数

    H(S) = 1 / (1+R C S)

是个复变函数,即自变量S是复平面上的点。

这里所说的“极点”P=-1/(RC)是指复平面实轴上的一点。“极点频率”是指虚轴上的相应点——j/(RC)。

因为对于单谐稳态信号,S=jω=j2πf。此传递函数的模是1/√(1+(RCω)^2),即在ω=1/(RC)点附近是个转折点,故定义f=1/(2πRC)为极点频率。

网友B(2015-07-04):
引用 网友A:
“极点”是个复变函数的概念。你所给出的那个传递函数

    H(S) = 1 / (1+R C S)

1/√(1+(RCω)^2)  这个中间 应该是个减号吧1/√(1-(RCω)^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1+(RCω)^2)  这个中间 应该是个减号吧1/√(1-(RCω)^2)

复数的模是复数与其共扼相乘再开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数的模是复数与其共扼相乘再开方。

哦 ,是我记错公式了 ,我想问下是不是极点都在虚轴上(没有实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 ,是我记错公式了 ,我想问下是不是极点都在虚轴上(没有实部)

"极点"是个数学概念,并不一定在虚轴上(此例就在实轴上)。

楼主所问的“极点频率”,是用jω代入复变量S——即S=jω,那是稳态正弦信号激励。这其实就不再是个纯数学的东西了,可以是《电路分析》、《信号与系统》或《控制论》之类的相关内容,此地的“极点”只是借用了那个数学名词而已(相应的“零点”也是如此)。

为何会借用“极点”这个数学术语呢? 那是因为当角频率ω取极点值时,此例传递函数的模为直流的1/√2倍(半功点),这是个转折点(在对数坐标中可以看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