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IC晶体起震电路中串联一个1K电阻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2-19):
下图是一个RFIC的参考设计电路,其中晶体两端只用了一个匹配电容,而且串联了一个1K欧姆的电阻,(并联电阻位置并没有焊接器件)测试时发现如果将1K电阻改成0欧姆,RF部分工作异常,焊接1K电阻则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A:
看芯片规格书,晶振电路这块基本都有写明的,

网友B:
此电阻限制晶体激励功率。

楼主:
IC文档上没有解释的话,更换晶体也要照抄此设计吗

网友C:
防止过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