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程序下载 急 急 急

楼主(2013-02-19):
ADM, DM, ni, RS, se
如图为什么JTAG下载程序的时候为甚么进度条是0?求解

网友A:
用chipscope下载一次试一试

网友B:
可能是线序接错了  或者是虚焊  急软件设置问题 只能是这些问题了

网友C:
确实有些怪,扫描也没报错,硬件应该问题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