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自动关机电路原理

楼主(2013-02-19):
万用表的开机电路,不太明白具体原理,求高手指点,稍微详细一点哈,主要是不明白c1的作用。如图所示:

楼主:
这么多人看,没人给回复一下吗?劳烦高手给解释一下,万分感谢了。

楼主:
自己继续顶啊,千万别沉了。

网友A:
1.关机时对C2充电至9V.
2.开机时:IC2的+端因有C2的9V电压,所以输出高电平使Q1导通,使Q2导通,V+得电约9V.
3.当开机时间达到几分钟后,C2上的电压放电下降,最终使Q1截止,Q2也截止,V+断电。这时需要重新关机再开机才有用。

解释得很清楚。
好
正确。

楼主:
请问
1 c1的作用什么?
2 lm358在这里当做比较器来用的吗?
3 这个电路为什么要设计成c2没电以后自动关机呢,是为了节电考虑吗

网友A:
1,C1抗干扰,过滤突跃脉冲。
2.正确。
3.我就经常不记得关万用表。

楼主:
1 是电池跟C2并联在一起,会不会有漏电流的问题,关机的时候电池会慢慢通过电容漏电?
2 D2的作用是什么?
3 万用表每次开机能工作多久是根据C2、R5的时间常数,还有R6,R3分压后的电压来确定的。您能帮忙试着计算一下开机后多久会自动关闭?
4 Q1工作在饱和、截止状态,R2是不是多余的?
5 D1的作用只是为了抬高Q1的发射极电位吗?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高人们,别只是路过啊,给小弟指点一下。

网友B:
万用表自动关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1抗干扰,过滤突跃脉冲。
2.正确。
3.我就经常不记得关万用表。

1 是电池跟C2并联在一起,会不会有漏电流的问题,关机的时候电池会慢慢通过电容漏电?
2 D2的作用是什么?
3 万用表每次开机能工作多久是根据C2、R5的时间常数,还有R6,R3分压后的电压来确定的。您能帮忙试着计算一下开机后多久会自动关闭?
4 Q1工作在饱和、截止状态,R2是不是多余的?
5 D1的作用只是为了抬高Q1的发射极电位吗?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C:
同问D1,D2的作用?

网友C:
研究了一下:
1.D2可能是短路保护用的。当输出短路时,C2通过D2迅速放电,使比较器翻转为低电平,Q1截止,从而Q2截止;
2.D1可能是保证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时使Q1可靠关断。LM358输出低电平时可能还有几百mV,如果没有D2,可能不能可靠关断。

有道理

网友C:
有道理!之前确实有疑惑:LM358虽然不是轨到轨运放,但他的饱和低电平输出还是很接近零的,所以King5555的解释比较合乎逻辑。另外当输出短路时,LM358失电,此时不能输出高电平,Q1不能维持导通,从而关断Q2,不知对不?

网友D:
来学习的  顺便顶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1 是电池跟C2并联在一起,会不会有漏电流的问题,关机的时候电池会慢慢通过电容漏电?
2 D2的作用是什么?
...

R2不多余,是必须的,如果没有这个电阻,当Q1饱和导通时,电池正极 ->Q2发射极 ->Q2 基极 ->Q1集电极 ->Q1发射极 ->D1 ->电池负极,不是电池很快完蛋就是管子烧了

网友F(2013-04-08):
分析的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