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使用电烙铁

楼主(2013-02-19):
  接技术是一项无线电爱好者必须掌握的基本技术,需要多多练习才能熟练掌握。
  1、选用合适的焊锡,应选用焊接电子元件用的低熔点焊锡丝。
  2、助焊剂,用25%的松香溶解在75%的酒精(重量比)中作为助焊剂合肥旧家具回收。
  3、电烙铁使用前要上锡,具体方法是:将电烙铁烧热,待刚刚能熔化焊锡时,涂上助焊剂,再用焊锡均匀地涂在烙铁头上,使烙铁头均匀的吃上一层锡。
  4、焊接方法,把焊盘和元件的引脚用细砂纸打磨干净合肥旧家具回收,涂上助焊剂。用烙铁头沾取适量焊锡,接触焊点,待焊点上的焊锡全部熔化并浸没元件引线头后,电烙铁头沿着元器件的引脚轻轻往上一提离开焊点。
  5、焊接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容易烫坏元件,必要时可用镊子夹住管脚帮助散热。
  6、焊点应呈正弦波峰形状,表面应光亮圆滑,无锡刺,锡量适中。
  7、焊接完成后,要用酒精把线路板上残余的助焊剂清洗干净合肥旧家具回收,以防炭化后的助焊剂影响电路正常工作。
  8、集成电路应最后焊接,电烙铁要可靠接地,或断电后利用余热焊接。或者使用集成电路专用插座,焊好插座后再把集成电路插上去。
  9、电烙铁应放在烙铁架上。

网友A:
很有科普性的

网友B:
好文 推荐

网友C:
以前焊接的时候都没注意过这么仔细过

网友D:
写的很详细

网友E:
焊接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容易烫坏元件

网友F:
第六条很难做到的

网友G:
都焊了这么多板子了 焊出来的还是很丑

网友H:
常用的工具,很好的总结**,支持一下的

网友I:
基本功  这个很重要  谢谢  楼主  呵呵

网友J:
呵呵,不错的总结,虽然几乎天天都要用到电烙铁,但好多细节还是没有注意到,注重细节出精品啊

网友K:
烙铁好使,关键是焊的技术怎么样,一样的烙铁,不同的人焊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网友L:
电子学习的入门,不过俺没有学好的!

网友M:
熟能生巧,焊接最总要的还是要多实践,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照搬不一定适合你

网友N:
:lol。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