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10焊盘显示问题

楼主(2013-02-19):
求助各位AD10高手,怎么样把下面图的焊盘bottom solder 这一层的显示回正常状态。

正常的封装:

谢谢!

网友A:
在pcb编辑串口下 按键盘“L键”,修改相应层的show属性

网友A:
在pcb编辑窗口下 按键盘“L键”,修改相应层的show属性

网友B:
按键盘“L键”,取消bottom solder 显示。

楼主:
正常情况下不取消bottom solder 显示焊盘的bottom solder 是不会连在一起的,第二个图与第一个图是同一个封装,但在另一个PCB编辑窗口就能显示正常,我要问的是在不取消bottom solder 显示的情况下能把封装还原成第二个图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