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bus可以有多少个节点

楼主(2013-02-19):
我有个项目想应用CANbus通讯通过上位机(PLC或IPC)控制240台BLDC电机实现速度同步,距离不超过5m。每台BLDC电机集成一个微型控制器实现电机闭环控制,上位机只需要通过CANbus给每个控制器发送速度指令,同时回传电机电流、温升、速度等信息给上位机。
请问各位大虾,需要几个CANbus模块?实际应用中,一个CANbus最多可以拖多少个节点?
如果用RS485,那个更加实用和合理?

网友A:
总线驱动电路限制为110个节点吧。换485的话要根据速度需要及实时性考虑吧。

网友B:
加驱动中继就好了

网友C:
一般都是110个节点,主要是取决于CAN收发芯片的节点数,目前NXP有些芯片的节点可以达到500个节点,楼主如果需要多节点数,也可以加中继器实现远程传输机增强节点数

网友D:
在理论上加的节点可以比较多,可以是2^n-2个,但实际的工程应用中必须考虑实际情况,比如节点的连接方式(串行的还是挂式的),使用的双绞线导线,通信距离,网络延时,及网络负载等因素,根据以上因素做最坏情况分析计算多少个节点比较适合;通常为比较稳定点,一般在局域里连接不会超过32个节点。

网友E:
理论数据, 来源与收发器的手册.
实际应用, 很少超过 10 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