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无法仿真,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3-02-19):
仿真软件总是提示,timestep too small,按照网上的提示更改了用户设置还是不行,另外,图中居然出现了DRC ,莫名其妙。另外,电路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楼主:
感谢老T叔的资料,各位大神们,DRC是什么原因?另外实际输入信号是差分信号,不能够仿真是否与此有关

DRC = Design Rule Check.

网友A:
楼主运放工作电源接反了。 U1A第4脚改接地GND、第8脚改接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