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这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3-02-19):
(无正文)

网友A:
接插件吧?

网友B:
焊些排针用

网友C:
IC管脚外引。

网友D:
是不是装跳线啊

网友E:
管脚外引,备用

网友F:
在此焊上双排针后,用杜邦线引出来,即可将所以单片机P口的引脚全引出来,方便以后外接利用。

网友G:
还有一种作用,
再做块小板,贴片转插件的,位置对好,要换CPU 直接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