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带蜂鸣器的问题。

楼主(2013-02-19):
用一个单片机的IO口控制蜂鸣器,高电平驱动,低电平停止。就是IO口驱动一个三极管控制蜂鸣器的声音。
经过之前的一块板测试,整个程序都没有问题。
现在又焊了一块板,问题是:上电的时候蜂鸣器会响一长声,然后程序正常执行,显示屏什么的也正常显示。关电源的时候也会响一长声。很不正常。之前那块板没有这种现象,驱动蜂鸣器的IO口在初始化时就拉低了。
我开始以为是有单片机管脚短接,就重新焊了一下,再次上电后正常了,不过怪异的是测试了一下后又开始这样响。
经过反复测试发现,断电10分钟左右再开机,上电时的那声长响没有,但是关电源时的响声仍然在,然后再开机,响声仍然有。再次断电一段时间,例如10分钟,开机时的响声又没有了,关机时响声仍然在,哪怕开机后四五秒就关机,还是有响声。

各位有什么建议啊:Q

网友A:
会不是是PCB板存在漏电现象,洗一下板试试。

网友B:
看看你那里有大电容,可能是电容充放电问题

网友C:
1、低压掉电检测
2、单片机IO上电初始电平

网友D:
LZ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IO的复位状态怎样, 要知道复位过程中, 程序还没有跑呢.

用硬件的方法做个延迟, 躲过上电到初始化完毕的那段时间

网友E:
是什么型号单片机,复位时间多长,仔细查一下,总能找到问题的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IO的复位状态怎样, 要知道复位过程中, 程序还没有跑呢.

用硬件的方法做个延迟, 躲过 ...

单片机型号是C8051F340,板子放了一晚上后,今天来测试,开机的时候不响了。
会不会是温度什么的问题??

网友F: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端口直接驱动,没有通过三极管,漏电不可能大到带动蜂鸣器,请用示波器跟踪端口上电后的情况,看初始化程序有没有正确执行,另外怀疑复位电路和晶体起振情况,这两个会导致程序延迟运行,另外还有电源的上升速度也要怀疑。

网友G:
IO口上加个下拉电阻。
如果还有问题,严重怀疑单片机的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IO口上加个下拉电阻。
如果还有问题,严重怀疑单片机的初始化。

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之前有板子是正常的,单片机是C8051F340。
比较诡异的是:前天有问题,什么也没动的情况下,仅仅放了一晚上,昨天测试了一天都没有出这个问题。开机关机的时候,蜂鸣器都不会有异响了。
这可能是什么情况?

网友G:
引用 楼主:
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之前有板子是正常的,单片机是C8051F340。
比较诡异的是:前天有问题,什么也 ...

之前有板子是正常的并不代表程序没有问题。

下拉电阻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有板子是正常的并不代表程序没有问题。

下拉电阻加了吗?

没有加,完全没有改电路就正常了。
这个电路板是在一块成熟电路板的基础上改的,只改动了几条IO口线单独从插座引出,从单片机出来的PCB都没有动过。
程序一开始的初始化里就把控制蜂鸣器的IO口拉低了。

网友H:
硬件电路的问题,在三极管的基极加上一个10k左右的下拉电阻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