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阻容降压电路各个元件分析

楼主:
请问一下,c1电容应选择什么样的电容:安规电容?还是一般的电容,怎么选择器参数?如果输入是380v,c1该如何选择?

网友A(2013-02-19):
高次滤波电容,耐压应在峰值的2倍以上

网友B:
失效不短路,耐压扛得住

网友C:
C2和C3容量的选择有讲究。呵呵。。。。

网友D:
输出电压怎么这么低 5V?

网友E:
没看懂,怎么把电压从220V降到5V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C2和C3容量的选择有讲究。呵呵。。。。

如何讲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如何讲究?

C2要根据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最大可能的输出电流选。
C3要根据输出电压的允许纹波、最大可能的输出电流选。

网友G(2013-06-08):
引用 网友B:
失效不短路,耐压扛得住

这么朗朗上口

网友H:
轻风,电路计算软件计算,供你参与,很实用我在实际应用当中良好。

网友I:
求解R2值如何确定?

网友J:
九楼正解!…
没头没脑的提问!…输出功率不标明!电容怎样选!!!!????…

网友K:
刚好最近用到

网友L:
[em:2:][em:2:][em:2:]

网友M(2014-03-24):
引用 网友H:
轻风,电路计算软件计算,供你参与,很实用我在实际应用当中良好。

你这是什么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