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下DC-DC电源

楼主(2013-02-19):
对DC-DC的IC芯片不熟悉,谁能帮忙推荐一下
要求:
1、升压型
2、可以满足5V输入,9V以上输出,输出电流1A以上,应用电路简单
3、市场上常用,购买容易
4、价格低廉
帮忙推荐一下,有的话发一下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A:
TI公司电源管理页面:[AC/DC 与隔离式 DC/DC 电源 :自己去看看有合适的没?

网友B:
用MC34063做一个boost变换器就行,外驱三极管或者MOS管

网友C:
上淘宝搜LM2577....

网友D(2013-03-28):
您好 我们有做升压IC QQ 1211071006

网友E:
34063外加MOSFET扩流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F:
这个问题34063外加MOSFET扩流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G:
你去下个TI的软件,把你的条件输入,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D:
  您好 我们有 请加QQ  1211071006

网友H:
SY7208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