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一下子清除整个数组内存中的元素?

楼主(2013-02-19):
不要forN个循环那种

网友A:
memset(buff,0,sizeof(buff));
但编译器库函数里用的也是for……

网友B:
内存块, CPU 没有快速清理它的功能. 所以不管用什么语言, 都得这样处理.
另外, 就是让 DMA 来完成这个事情. 都是一样的操作.

网友C:
“想填饱肚子,不要用嘴”,只好用鼻刺喽。。。。。。

LZ难道跟for有仇吗?为什么不用?难道又是那个误人子弟的老师出的歪题?!

网友D:
memset(buf,0,sizeof(buf));

网友E:
1. 加个标记,标记数组为空。当然数组内容还在,但咱当他不存在。
2. 设两数组一指针,数组1#正常用,数组2#常为空,指针平时指向1#,清空时指向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填饱肚子,不要用嘴”,只好用鼻刺喽。。。。。。

LZ难道跟for有仇吗?为什么不用?难道又是那个误人 ...

:lol
木有。。这次跟老师木关系

网友F:
LZ要有了好方法公布下

舔一口

网友G:
楼主在故意出难题呢……;P

网友H:
引用 网友E:
1. 加个标记,标记数组为空。当然数组内容还在,但咱当他不存在。
2. 设两数组一指针,数组1#正常用,数组2 ...

赞一个,这两种方法很好。我只想到了第一种。

网友I:
1.加个标记为空,那如果对一个元素赋值,其他元素就得谨慎访问,否则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错误
2.两个数组一个指针,只不过是换了存储位置,如果两个都被赋值了,那接下来咋办?

用循环清除是正道,有时能玩技巧,有时还是老实用笨方法吧,有时笨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E:
回LS,
第一种方法其实就是类似环形缓冲区的简化,“清空”表示数据无效,而非为0x00或0xff。
第二种方法本来是想在第一种的基础上加上,“清空”后,读回的数据数据为0x00或0xff。--仔细想想确实有隐患。

不太赞同“正道”的说法,合适的程序就是好程序。例如链表就是通过对访问方式的限制,来达到快速操作的目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回LS,
第一种方法其实就是类似环形缓冲区的简化,“清空”表示数据无效,而非为0x00或0xff。
第二种方法本 ...

你要先明白 清空 和 表示数据无效 是两个概念,不一样的,清空 是恢复成默认值,不一定是0 或者 ff,可以是其他值,只要保持一致的判断即可;表示无效,只是当前数据不可采用,至于是什么数据就无所谓了。
如果对单一地址,清空和标记无效,问题不大,因为都会经过再赋值,然后使用
如果对数组,不对全部元素进行赋值,无效标记就不能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