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预编译语句

楼主(2013-02-19):
我定义了一个常量
#define EN_TRIM_CODE    0     //0为禁止、1为打开
主函数里面有这样的语句

#if EN_TRIM_CODE >0
trim_code( );
#endif

当编译的时候有警告,warning 16:trim_code函数没有被调用,用的是keil3.
然而看到别的程序也有类似的定义却不出现这样的警告,像陈明计写的Small RTOS51操作系统不会出现这样的警告,这是为什么

陈明计

网友A:
本来就没有被调用啊!
预编译在编译之前处理。你的定义为0时,就相当于这条语名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没有被调用啊!
预编译在编译之前处理。你的定义为0时,就相当于这条语名没有了 ...

我知道没有被调用,但是为什么陈明计写的Small RTOS51操作系统不会出现这样的警告

网友A:
是现成的工程???KEIL工程,可以屏蔽警告的,你只需要把那个16写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现成的工程???KEIL工程,可以屏蔽警告的,你只需要把那个16写上就可以 ...

在哪里设置啊,陈明计写的程序也没有找到类似的设置

网友A:
工程设置的某个选项下,有个disable warning numbers选项,写上警告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设置的某个选项下,有个disable warning numbers选项,写上警告号就可以了。 ...

你说的这个设置我找到了,可以起作用,但是陈明计的程序,disable warning numbers该项没有写警告号,一会下班回家传一个陈明计的程序烦请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先谢谢了

网友B:
不但这个函数被引用的位置要条件编译
这个函数实现的函数体也要条件编译
就不会出现警告了
比如
在引用的地方:
#if EN_TRIM_CODE >0
trim_code( );
#endif
在实现的地方:
#if EN_TRIM_CODE >0
trim_code( ){
   //.....省略内容
}
#endif

网友C:
我写的程序里这样定义也不会出现警告

网友D:
呵,看明白警告的意思,出不出警告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这个警告的原因和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但这个函数被调用的位置要条件编译
这个函数实现的函数体也要条件编译
就不会出现警告了

仔细试了好几遍,发现我尝试的方法与你给的是一样的,结果是不会出现警告的。

楼主:
哪位大侠逐条较少一下陈明计程序的CONFIG.H文件下的void (* const TaskFuction[OS_MAX_TASK])(void),我看着有点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大侠逐条较少一下陈明计程序的CONFIG.H文件下的void (* const TaskFuction[OS_MAX_TASK])(void), ...

就一条语句,一函数指针数组

首先是数组,类型是函数指针

与char数组一样的,类型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