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各位选型:24v宽输入,正负15输出 ,电流各>600mA ,另外,+15v出来一个5v

楼主(2013-02-19):
PCB上用的模块,24v宽输入,正负15输出 ,电流各>600mA  这种DC DC倒是有不少,不知道哪个品牌的比较可靠。另外,还需要+15v那路要稳压出来一个5v,小弟不知道使用哪种稳压器,如果用7805是否可行,会消耗+15的多少电流?除了稳压剩下的+15v至少还要有200mA 。谢谢各位

网友A:
DC DC个人感觉金升阳的还不错,品牌也做了很长时间,建议使用
周立功也有DC DC电源模块,但是他们主要还是代理IC,做电源时间不长
7805具体要消耗多少电流要看你负载吧,你负载多少呢?
如果你+15V单独使用,那么很有可能造成DCDC输出不平衡,因为你得负载使用不平衡,不建议你这样使用
直接通过24V稳压一个5V出来(负载不大的情况),如果负载较大,7805发热很大,需要使用散热器

网友B:
要看后面的负载,如果5V带的负载小,就用LDO或者7805、1117之类的三端稳压器。
15V输出的功率是P=UI=15*0.6=9W,预留300mA电流,也就是还有4.5W的功率给降压电路部分,15V到5V压差10V,要看5V的负载会有多大了。

楼主:
输出的5v负载很小,基本用来给aduc单片机供电,或者当做VREF用

网友B:
5V的负载这么小的话,就直接用个LDO,从24V下来5V即可,比如SGM2200、HT7150之类

楼主:
SGM2200、HT7150这两个不行吧?H基本用在极限了,S好像就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