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见过这种元件吗?

楼主(2013-02-19):
一个用来检测压力的元件

网友A:
见过类似的

网友B:
没见过,感觉像按键。

网友C:
恩,同意楼上

网友D:
应该是触摸按键,不是通用的检测压力的元件,但可以检测手指按的力度。

手指按下的压力大,手指的接触面也大,电容就大;按下的压力小,手指的接触面也小,电容就小。

网友E:
压力传感器吧

网友F:
下面黑色那个是导电的吧,按键来的。

没错,我拆解了,确实是碳膜按键

网友G:
长见识了:)

网友H:
按键,按下去后使得右图的两线短路。电话机的按钮就是这样的。

按键

网友I:
压敏元件啊

网友J:
这个不是一个按键吗?

网友K:
压力传感器

楼主:
是个压敏元件,但我不知在哪买得到?大伙能否提供下信息?

楼主:
这个元件是用来检测按压力度大小的,不是普通的薄膜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类似的

请问这个元件在哪买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触摸按键,不是通用的检测压力的元件,但可以检测手指按的力度。

手指按下的压力大,手指的接触面也 ...

我测试过,按压会有电容变化,但不知这种器件在哪可以买到

网友L:
触摸按键

网友M:
就一按键

楼主:
真不是按键,是一支电子笔上的触发开关,写字时触发MCU,可检测压力等级。关键是我想知道厂家是哪个。

网友N:
这个可能是定制的吧

网友O:
明显是按键

网友P:
我还以为是按键呢.

楼主:
看来这个元件还是没人认识啊

网友Q:
这个不是通用另件,市场上不会有的,除非找到电子笔生产厂的采购员或维修店.

网友R: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触摸按键,不是通用的检测压力的元件,但可以检测手指按的力度。

手指按下的压力大,手指的接触面也 ...

赞同

网友S:
听说有一种压敏导电橡胶,电阻率可以随着压力变化

网友P:
是不是柔性压电薄膜传感器,好像E-Touch有做,但又有点不像.

网友T:
应该就是触摸传感器,不过这里可能灵敏度设置的很低,要有一定压力才可以触发

网友U:
涨姿势了

网友V:
触摸按键,大惊小怪

网友W:
压敏元件的压是电压吧

网友X: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触摸按键,不是通用的检测压力的元件,但可以检测手指按的力度。

手指按下的压力大,手指的接触面也 ...

:victory:

网友Y:
有点像雨滴传感器

网友Z:
按键吧。遥控器 里面的案件焊盘就是这样的。

网友AA:
见多识广

网友AB:
长见识了。

网友AC:
就一按键吧!

网友AD:
这叫碳膜按键

没错,我拆解了,确实是碳膜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这叫碳膜按键

在受到压力时输出阻值变化吗?我实测是有电容变化

楼主:
大家都没猜中哈

楼主:
使用时手指是不接触这个传感器的,是由圆珠笔推动一个软胶柱挤压这个器件获得压力值,我怀疑薄膜上的黑色圆圈部分是某种压感材料,受到按压时产生电容变化。

网友AE:
有点像导电橡胶,导通电阻与压力有关。其实普通导电橡胶按键的导通电阻也与压力有关!

网友AF:
传感器元件

网友AG:
触摸按键吧

网友AH:
看背面的线路,感觉像通过“电容”用来检测什么似的,应该不是普通的按键。如果是按键的话,线路就没必要那么复杂了吧。

网友AI:
这是电容感应式触摸按键,利用手指按下去的感应电来反映输入信号大小的。

楼主:
说明一点:手指是不直接接触这个元件的,这个传感器是从朋友一支坏了的博思笔上拆下来的,据说是美国设计,爱国者生产的。

网友AJ:
应变片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应变片呐!

能说得具体些吗?最好有厂商信息

网友AK:
引用 网友R:
赞同

黑色部分是个用导电像胶做的一个凸形结构,假如用100克力压它时电阻值为300ohm,当用200克力压它时电阻值为180ohm,是通过导电像胶与软PCB的接触电阻来检测手按的力度。

网友AK:
引用 网友AH:
看背面的线路,感觉像通过“电容”用来检测什么似的,应该不是普通的按键。如果是按键的话,线路就没必要那 ...

没那么复杂...软PCB做成这样只是增加与导电胶能够充分接触。
不信你把你的手机打开,物理按键部分也是这么设计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参与,开始担心弄坏,不敢拆卸,最后还是忍不住拆了,确实是碳膜按键。是我误导了大家,非常抱歉!

网友AL:
看起来像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