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C6062AIM组成的微电流转换电路

楼主(2013-02-19):
将1pA电流转换成电压信号,用multisim仿真出不来结果,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好象电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电路不对。

哪里有问题?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先跟随一级再放大电压。

网友B:
是不是电容的参数:漏电流值太大?
电路除了那个1M电阻不太合理,应该都能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容的参数:漏电流值太大?
电路除了那个1M电阻不太合理,应该都能工作的 ...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容的参数:漏电流值太大?
电路除了那个1M电阻不太合理,应该都能工作的 ...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1M电阻提供保护,偶然输入过压时不会导致运放损坏

网友A:
1pA=0.001nA=0.000001uA=0.000000001mA=0.000000000001A
应该是这样的。好象我没算错。
那这个电流在1M欧的电阻上的电压应该是0.000000000001*1000000=0.000001V
这个有没有错?
如果到这里还没有错,那就继续(我数学不好,有错就指出)。
LMC6062的偏置电流为10fA,这个电流应该是0.00000000000001A
可算出LMC6062的输入阻抗起码为10000000000000欧=10000000000K欧=10000000M欧=10000G欧=10T欧
以上算法对不对,高手出来说一下。
当输入1pA电流时,这个10T欧的内阻和前面的1M电阻比,1M电阻已经不算什么,可算出LMC6062的输入电压有
1pA*10G欧=100V(有没有算错?0太多我已经蒙了)
100V的输入电压对LMC6062是没有用了的。
所以说你的电路应该改一下。
用1M电阻对电路采样(建议用100M)
将采样电压输入LMC6062的正相输入,输出接到反相,做一个跟随放大器做采样。
然后再用一个比例放大器将电压放大。

网友C:
哥们呀,怎么这个帖子又出来了?
你好好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1-1.html
而且你的上一个帖子我已经回复了,由于100G电阻上并了个5pF电容,该电容的等效阻抗是Xc = 1/(6.28×32KHz×5pF)=995222欧姆,远远小于100G,所以并联后的阻抗远远小于100G。
所以你的电路只能放大直流和极低频,不能放大32Khz这样的交流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pA=0.001nA=0.000001uA=0.000000001mA=0.000000000001A
应该是这样的。好象我没算错。
那这个电流在1M欧的 ...

哥们,老师没教过你科学技术法吗? 照你这样算,天文学家算天体轨迹的时候要累死。
1pA×10G欧=10-12 * 10*109=0.01V
1pA×100G欧=0.1V

网友A:
科学记数法我也老算错,所以没毕业。就凭兴趣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呀,怎么这个帖子又出来了?
你好好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1-1.html ...

后来发现了这个问题,信号换成低频或去掉电容可以了

网友D:
这个频率的交流信号过不去那个RC低通滤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