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差分信号怎么处理

楼主(2013-02-19):
ISE中差分时钟clk_P,clk_N怎么处理啊?一般如果不是差分信号,直接
     WAIT UNTIL CLK100M='1';    就可以使用了,差分时钟clk_P,clk_N,怎么写啊?baidu了一下:在程序内部将这两个差分成对的时钟送入一个IBUFGDS,怎么实现啊?

楼主:
谁能给个例子,谢谢

网友A:
帮你顶一个  呼唤一下猴哥  看看他能不能解决  呼唤

网友B:
1,IBUFGDS这是一个原语,这个原语写在HDL程序中,他有两个输入,一个输出,是将差分的P和N转成单端输出,具体用法参见ISE help。
2,在硬件上,clk_p and clk_n必需成对使用,即输入的一对差分需和IO上标注的一对差分引脚成对使用。具体IO如何分对参见相应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C:
1.使用XILINX原语的源文件需要在文件头部添加 下面的代码。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然后在源文件内部直接例化一个IBUFDS就可以了。
inst_IBUFDS : IBUFDS
    port map
    (
        O                             =>     clk,
        I                               =>      clk_P,
        IB                              =>     clk_N
    );

clk是内部定义的一个信号。也就是把差分变为单端的时钟。

2.你说的 WAIT UNTIL CLK100M='1';这样的用法不推荐。不知道你用这样的语句来实现什么。

网友D:
   // OBUFDS: Differential Output Buffer
   //         Spartan-6
   // Xilinx HDL Language Template, version 13.1

   OBUFDS #(
      .IOSTANDARD("DEFAULT") // Specify the output I/O standard
   ) OBUFDS_inst (
      .O(O),     // Diff_p output (connect directly to top-level port)
      .OB(OB),   // Diff_n output (connect directly to top-level port)
      .I(I)      // Buffer input
   );

   // End of OBUFDS_inst instanti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