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中使用【结构体】会不会影响执行速度?

楼主(2013-02-19):
(无正文)

网友A:
数据结构越复杂,访问过程越复杂,速度越慢,另外取决于硬件和编译器有没有进行相应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结构越复杂,访问过程越复杂,速度越慢,另外取决于硬件和编译器有没有进行相应优化。 ...

说的是啊,如果编译器把程序优化了多好。
结构体中套结构体那种结构,不知道是不是先在第一层结构体中得到第二层的地址,然后再得到数据,这样就要寻址两次了

网友B:
关键取决于编译器和 CPU 的指令系统.
但是, 我认为. 相对于直接的指针或数组, 通常也不会带来明显的性能影响.

网友C:
速度慢一点没有关系,程序结构化才重要

网友C:
俺设计软件结构化一般比速度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慢一点没有关系,程序结构化才重要

有道理,使用结构体使数据更加清晰紧凑啊

网友D:
就看你怎么用, 一般用法应该和单个定义是一样的速度,  可以看一下汇编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