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稳压

楼主(2013-02-19):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电容稳压一说吧。不知道从哪听来的。

楼主:
稳压电容,再有阻容吸收器等等都是带着电容,并联的,说是因为电压不能突变云云。。。

网友B:
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

网友C:
1V的干扰噪声 经电容滤波后,变得只有0.5V了  你说算不算“稳压”

网友D:
楼上,那还是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起到的是滤波作用。
汉字功能很神奇的,同一个意思,却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说法:lol

网友E:
你这个是用在特定环境下的吧。哪有稳压电容这种元件呢?电容不能突变还表现在不能突然下降啊。也有一定稳定电压的作用啊呵呵

网友F:
电容稳压这个说法对么?

网友G:
针对的是瞬态电压突变,不是恒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