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供电时连接不了目标板

楼主(2013-02-19):
JET51仿真器选择外部供电时连接不了目标板。检查连接都正常,目标板电源采用5v供电,目标板电源5v可以提供最大电流4ma

网友A:
目标板电源电流太小原因

楼主:
对啊,而且仿真器与目标板连接以后发现5v电源被拉低至2v左右,这种情况是仿真器坏了呢?

网友B:
目标板电源电流不够

楼主:
哦,那这种情况只能选择仿真器供电吗?

网友C:
那颗IC?如果你“发现5v电源被拉低至2v”,那就是io打架了

楼主:
SH79F165 我觉得因该是我5V电源带不动仿真器,我5v电源只有4ma电流

网友D:
4ma??有木有那么小啊。

网友E:
对,其实是iC在仿真状态,需要很大的驱动的。所以你4mA是不够了

楼主:
哦,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