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 取样点位置选择问题

楼主(2013-02-19):
如下图,请问下,反激式开关电源的 反馈取样参考点,是取LC滤波前,还是滤波之后的比较好,谢谢!

网友A:
应该取你的电压采样点。你需要哪的电压最准就取哪。

网友B:
供电在A点取,电压采样在B点

网友C:
反馈取样尽可能靠近用电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在A点取,电压采样在B点

供电应该是在B点吧,不然这LC滤波,没起多大效果。
现在问题是A点的纹波比较大,当时是取样在A点了,应该是A点的纹波大,对反馈回路有影响,这样使得整个电压的输出偏低。

网友D:
光耦1脚的上拉电阻接电感前面,输出电压的取样接在电感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耦1脚的上拉电阻接电感前面,输出电压的取样接在电感后面。

能解释下为什么吗, 还有为什么现在是如采样点接A点(电感前面),输出电压会偏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供电应该是在B点吧,不然这LC滤波,没起多大效果。
现在问题是A点的纹波比较大,当时是取样在A点了,应该 ...

  俺说的供电在A点是指反馈部分的供电在A点取,也就是光耦和431的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下为什么吗, 还有为什么现在是如采样点接A点(电感前面),输出电压会偏低。  ...

电感有内阻。

楼主:
楼上说的有些道理,不过实际上不是电感内阻的压降,而是A 点的纹波过大,使得反馈环路出现问题, 这是测试出来的结果,具体原因待大侠们帮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有内阻。

楼上说的有些道理,不过实际上不是电感内阻的压降,而是A 点的纹波过大,使得反馈环路出现问题, 这是测试出来的结果,具体原因待大侠们帮解释下

网友A:
看看你总图和实物图。

网友E:
1、如果考虑纹波,那么在A点取比较合适,能够通过反馈保证A点的纹波较小,而经过后级的LC滤波后,B点的纹波更小;
2、如果考虑输出电压的稳定,那么在B点取比较合适。取A点反馈的话,在电感上的压降也会随负载变化,导致负载电压变化范围比较大。
综合来说,如果负载变化范围不大,从A点取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如果考虑纹波,那么在A点取比较合适,能够通过反馈保证A点的纹波较小,而经过后级的LC滤波后,B点的纹波 ...

现在实际上是在A点采样的, 如用ESR大些的电容,输出的电压会偏低些,如采样点取B点(或者是把电感直接短路)就没问题。 现在是想知道具体的原因,及如直接采样点取B点,会不会在其他的器件参数稍有变化时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F:
通常的做法,A点是接光偶的供电电阻的,B点是接TL431的分压电阻的。

网友G:
我觉得在B点取要好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实际上是在A点采样的, 如用ESR大些的电容,输出的电压会偏低些,如采样点取B点(或者是把电感直接短 ...

B点电压偏低可以将反馈电阻调得A点电压略高,很多开关电源都在下端的采样电阻并一个大电阻来太高A点的输出电压,这样B点的电压就不会偏低了。当然,如果对输出电压偏差要求很小的话还是从B点取样比较好。如果纹波要求也比较高,那就多花钱用低ESR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B点电压偏低可以将反馈电阻调得A点电压略高,很多开关电源都在下端的采样电阻并一个大电阻来太高A点的输 ...

这个还不算解决问题的根本,实际上问题是反馈环路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还不算解决问题的根本,实际上问题是反馈环路的问题

知道对环路影响比较大,还纠结啥,
相移对环路的影响,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详细说清楚的,还是自己看比较快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供电在A点取,电压采样在B点

按道理讲,反馈部分的供电越稳定点越好,B点的电压肯定比A点的稳(至少纹波就小吧)为啥要在A点取呢?我倒觉得电压取样点在A点好一点,减少反馈的延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按道理讲,反馈部分的供电越稳定点越好,B点的电压肯定比A点的稳(至少纹波就小吧)为啥要在A点取呢?我 ...

这里的供电可不是给普通IC供电,要求电压越稳越好。。。
这是给光耦和431供电,电感前电压“不稳”,才能更快速的反应输出电压变化情况,改变光耦原边电流,没有经过相移滞后才能快速响应。。。电压取样点要接在靠近想要最终稳压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下为什么吗, 还有为什么现在是如采样点接A点(电感前面),输出电压会偏低。  ...

输出电压偏低,可能与你的电感的阻抗有关,输出电流在电感上的压降会导致输出电压的降低

网友I:
A点取样,电源敏感度高。B点取样,负载敏感度高。看你关注那方面了。

如果多路输出建议A点取样,应为其他负载的变化会很快反应到这里。

网友J:
个人感觉滤波之后比较好,代表最真实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