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T是否已经开始工作

楼主(2013-02-19):
SH88F516,在代码选项中已经使用WDT,程序中使用T0产生中断来执行喂狗操作。
在整个程序执行前(即T0还没初始化),WDT是否已经开始工作了?

网友A:
是的,WDT在程序一开始执行就开始计数了

楼主:
这时的溢出时间是多少?

网友A:
默认值(4096ms)

网友B:
中断喂狗?
想起了淘宝上卖的自动定时喂狗器。
喂狗的人都不在家里,狗都饿不死。
主程序死了,中断程序不一定会死。

网友C:
用主程序喂狗最好,评估主程序最大运行一圈的时间,然后喂狗就可以了。

网友D:
WDT已经工作,如果CPU初始化比较久,就需要把狗先禁掉,CPU起来后再开启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