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multisim上运放下abcd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2-19):
应该是一个四运放中的4个,分别用ABCD表示。

网友B:
四种不同类型吧。你可以点点看看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种不同类型吧。你可以点点看看区别

几乎每个比较器里面都有。。。。不是a b就是 abcd 或者没有,还有个问题,multisim里面comparator和opamp做的电压比较器有何区别啊

网友A:
你不看看你拉出来的运放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看看你拉出来的运放是什么型号。

这个好像是四个集成在一起的运放,如果封装的话是四个封装在一起?

网友C:
对的,2路的运放或者比较器就以A、B来表示每一路,4路的运放或比较器就用A、B、C、D来表示这四路,封装上当然就是一颗IC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