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请问下给两节串联的镍氢电池充电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3-02-19):
请问下给两节串联的镍氢电池充电要注意什么?是否可以直接串起来充电,不用考虑一致性的?
请帮忙推荐下给两节串联的镍氢电池充电芯片 谢谢

网友A:
串联,最好还是检测下电压吧

网友B:
LS2533A
BQ2000
DS2711 都可以的

网友C:
最好想办法做一个均衡电路,要不然电池组的寿命会很短的。

网友D:
做一个均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