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比较器出现这种波形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2-19):
有相位失真,还有输出不对。。。什么原因

网友A:
没看错的话,LM324是运放,不是比较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错的话,LM324是运放,不是比较器吧。

恩,是运放,但书上不是写可以用运放构成过零比较器吗?新手请教,实际运用中,运放和比较器的区别,和使用上的注意,这里的问题找到了,运放放大倍数太大,就会出这个问题,但相位偏移的原因没找到。

网友A:
如果你没搞清楚区别,最好就用该用的器件,等你会了,再玩技巧。这两个的区别三言两语说不清,请先Google一下,我给你现在的建议就是规规矩矩用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没搞清楚区别,最好就用该用的器件,等你会了,再玩技巧。这两个的区别三言两语说不清,请先Google一 ...

大哥,我是新手,刚用multisim发现好多和课本上的不一样啊。。。所以很迷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是新手,刚用multisim发现好多和课本上的不一样啊。。。所以很迷惑啊 ...

新手就得规规矩矩做事,有想法是好的,但是限于自己弄懂了的领域,你在规矩做事的前提下,已经可以得到很多成果了,然后再螺旋上升,不然你会发现条条蛇都咬人,浪费N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就得规规矩矩做事,有想法是好的,但是限于自己弄懂了的领域,你在规矩做事的前提下,已经可以得到很 ...

受教了,大哥 爱死你了

网友B:
6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楼正解

那么我怎样才能比较好的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呢,推荐几本好的书籍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我怎样才能比较好的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呢,推荐几本好的书籍吧~

理论转化为实践的,真的不是太好推荐。
老T叔分享了很多电子书,你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151414-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我怎样才能比较好的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呢,推荐几本好的书籍吧~

学生的话,先把教科书学好,工作了的话,看看TI的OP AMP For everyone

网友C:
运放和比较器不一样的。各自最好用在各自的范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是运放,但书上不是写可以用运放构成过零比较器吗?新手请教,实际运用中,运放和比较器的区别,和使 ...

相位偏移的原因可能是运放的输入失调引起的。

网友E:
你这运放速度也太慢了

楼主:
问题发现了,1,直接用电压比较器比较好,第二要接上拉电阻,这个奇怪的波形是20kv的正弦波,这个直接就是放大作用了,没有作为比较器

网友F:
你们探讨的问题我受教了。

网友G:
NB,输出没加限幅。开环放大,Vo=AVi输入差。

网友H:
额,楼主难道没有发现你连接的电源电压只有+-10V,何以出现20kv的正弦波?这个是multisim软件的漏洞,其实对于初学者来说,在理解上可以用运放代替比较器(当然实际中不行),我做了楼主的仿真,把LM324AD换为LM324P就可以了,建议楼主先以课本为重,然后可以看看芯片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H:
额,楼主难道没有发现你连接的电源电压只有+-10V,何以出现20kv的正弦波?这个是multisim软件的漏洞,其实 ...

multisim的软件漏洞?请详细解释一下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multisim的软件漏洞?请详细解释一下吧

就是按照常理电路的输出电压不应该超过电源电压,但是multisim大多数运算放大器都没有该限制,只有少数才有,因此这个是multisim的漏洞,其实如果将楼主的电路搭出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按照常理电路的输出电压不应该超过电源电压,但是multisim大多数运算放大器都没有该限制,只有少数才 ...

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太坑爹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太坑爹了吧!

没啥惊奇的,仿真是抽象模型,与实际有差别太正常了。人类彻底搞懂了的自然现象有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惊奇的,仿真是抽象模型,与实际有差别太正常了。人类彻底搞懂了的自然现象有几个? ...

感觉这个太离谱了...

网友I:
我想问句lz这示波器接法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想问句lz这示波器接法是正确的?

正确地

网友J:
示波器地都没有接

楼主:
引用 网友J:
示波器地都没有接

= =multisim示波器不需要接地= =

网友J(2013-03-22):
晕。 这些个软件害人啊。  自己整个示波器。   也不贵

网友K:
引用 楼主:
问题发现了,1,直接用电压比较器比较好,第二要接上拉电阻,这个奇怪的波形是20kv的正弦波,这个直接就是 ...

运放输出不用上拉电阻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想问句lz这示波器接法是正确的?

错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晕。 这些个软件害人啊。  自己整个示波器。   也不贵

使用这些软件的人只是想着减少一些烦琐的计算.那么这些软件都是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