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

楼主(2013-02-19):
其中CJNE   R0 , #74H, RETN中的#74H是怎么回事?

网友A:
R0的内容不等于74H这个数值,则转移到RETN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解释的到位,多谢

网友C:
这是条很常用的指令.
要玩汇编, 需要非常熟悉指令系统, 才能玩得好哦.

网友D:
这汇编指令只是比较然后进行转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