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线路板问题

楼主(2013-02-19):
自己设计了电路,单片机是LQFP100脚的,不想打样PCB,那样既花钱,又耽误时间,有可能打样出来万一自己的设计有问题的话就算是报废了板子了。

所以想知道大家是平时是怎么搞的。如果是插件的单片机或者引脚少的贴片单片机的话还可以在万用板上焊接。但是像那种100脚的LQFP的话就没法直接在万用板上焊接了啊。

我看唯一的办法好像是用热转印的办法然后自己腐蚀做。现在不知道该用哪种打印机打印PCB,听说要用菲林纸打印,并且还非得是激光打印机才能打印。

有过经验的朋友介绍下啊。谢谢了。

网友A:
我们都是用感光板做的,用A4纸将铜皮层打出来,然后在太阳底下或灯光下爆光再显像和腐蚀就行了。

网友B:
去电子市场看下有没有带这种封装的实验电路板,可能也叫转接板。

网友C:
淘宝买块LQFP100转DIP的转接板搞定了
再说了,你设计规划好点,5X5CM范围内,打样加快递 也就50+20块 可以拿到10块板子

网友D:
焊接技术好的话,也可以焊接到洞洞板上的。焊接技术一般的话,还是采用楼上说的方法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块LQFP100转DIP的转接板搞定了
再说了,你设计规划好点,5X5CM范围内,打样加快递 也就50+20块 可以拿到 ...

本人新手  请问一下 打样是包括焊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本人新手  请问一下 打样是包括焊接吗

不包,打样就是指小批量的做电路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本人新手  请问一下 打样是包括焊接吗

焊接要另外收钱的

网友F:
我自己用手画一些小板。用盐霜加双氧水加水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