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简单问题求助.

楼主(2013-02-19):
module counter1(nrst, clk, load, din, dout);
        parameter N = 2;
        input nrst;
        input clk;
        input load;
        input [N-1 : 0] din;
        output [N-1 : 0] dout;
        reg [N-1 : 0] dou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nrst)
        begin
                if(nrst == 0)
                        dout <= 0;
                else
                begin
                        if(load)
                                dout <= din;
                        else
                                dout <= dout + 1;
                end
        end
endmodule

图中load没起作用,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always后面的@里要加load,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代码没有问题,我不清楚是不是你仿真的有问题,反正我仿真了下,是正确的。如下图:

网友C:
同意2楼的看法,你的逻辑不完整,必须在always后面的@里要加load

网友D:
这是时序逻辑,不需要加load信号,逻辑上没问题,估计还是楼主其他地方出差错了

网友E:
代码应该是没问题的,不用加 load

楼主:
如果加load会报错的.

楼主:
:victory::victory::victory:好了. 可能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重建一个工程就好了. 诡异.